[内存维修]
服务器上的ecc的内存怎么改在台式机上用阿

楼主(2009-01-19):
我有升级下来的两条ddr2  512服务器上的ecc的内存,台式机上点不亮,怎么改一下让
它能在台式机上用啊

网友:
应该写普通的SPD进去就oOK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该写啥样的spd呢?

网友:
写什么SPD就看你的服务器条是多少位和多少MB了,

网友:
好像不像楼上几位说得这么简单,ecc的内存颗粒和一般的也不一样,有谁真正懂的出来解答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有查了些资料,看起来真得很麻烦阿,有那位高手改成过来说说阿

网友:
这是intel网站上的说明

网友:
——好象也不是所有台式机都不能用吧?支持ECC的就行。

网友:
我也觉得没那么简单,SPD换上普通的肯定不中,自己没试过,很早听师父说过
内存颗粒就不通用,有些不一样。有待研究

网友:
用在AMD平台上吧,AMD的CPU集成了内存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