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了风扇还转!!

楼主(2009-01-19):
大哥大姐们,我电脑关机了风扇还在转,不知道怎么回事!!去查了下说要开高级电源管理,是不是就是进BIOS里面那个ACPI选项啊!!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吧?什么板子?

网友:
我的是精英的845板!!!

网友:
郁闷啊!!!帮帮我吧!!!

网友:
查风扇控制电路,不行杀IO

网友:
不是啊!!电源也是工作的啊!!!!

网友:
我的问题跟你一样!插上电源后,所有的风扇都在转,然后按启动按钮,可以进系统,玩游戏都正常,也能在系统中正常的关机,但关机后,风扇还是转!每次都是拔电源线!郁闷!我现在在这个论坛里面,就在慢慢学习!
主板是:V星的845板,已经更改了BIOS,没用!

网友:
对的,有没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说的在明白点 是所有风扇全转(显卡风扇 CPU风扇 电源风扇) 还是只有CPU转 或电源风扇也跟着转  如果电源风扇也跟着转首先要排查出来是电源问题 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客户没在意,我也没又拢,来学习一下。

网友:
电脑关机了,风扇和电源风扇都还转?倒真没遇见过,楼主解决了一定要解答下。

网友:
呵,还真没碰到过呢,哪位大侠知道啊,详细说说,非常感谢

网友:
首先找个新BIOS,刷一下!然后进系统后的能源管理全选关闭试试,如不行再进DEL进BIOS的电源管理,把ACPI设关闭,或如关闭就选开启!再不行就看一下电容有无谷起!可能爆浆也不一定!精英有时也会出这样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