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VIDIA GeForce 7300 SE/7200 GS 跑古墓丽影8怎么样才能不卡?

楼主(2009-01-19):
请教nVIDIA GeForce 7300 SE/7200 GS  跑古墓丽影8怎么样才能不卡? 我把什么都调到最低了可还是卡..

网友:
那就应该是跑不起来。

网友:
你是上什么主板的先?是什么平台的?

最好是上INTEL的板
如果还不行就涮一下BIOS,还有更新一下驱动

网友:
我的主板是   ECS 649-M3    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主板是   ECS 649-M3    可以吗?

网友:
别说SE 就是GT的也一样卡 有条件的话直接上9600GT 现在也价格也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