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L-MX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9-01-19):
查CPU,内存,PCI,PCI-E的供电时钟都正常,全板没有复位,刷过BIOS,怎么修

网友:
有一种可能就是CPU座虚焊了。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换个I/O看看

网友:
我用带灯座测试左上角有两支LINT灯不亮。是什么问题?

网友:
IO是W83627EHF-A的能用什么代换?W83627THF-A的能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两个是不代换的,必需用华硕的型号同的换,这块主板好脱焊。

网友:
回复楼主::我用带灯座测试左上角有两支LINT灯不亮。是什么问题?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除查一下cpu有元空焊外,应该查一下门电路、三极管,电阻,南桥,这些和复位电路相关的元器件,门电路测量一下电压值或找个同型号的换上试一下。

网友:
加焊了一下南桥,变成诊断卡的IRDY也一直亮了

网友:
是不是桥里 短路了呀
]

网友:
本来是桥没事的~~现在可能是桥短路了~~看一下是不是ASUS自家的开机复位芯片没复位电压输出?

网友:
就是打着ASUS标志的芯片啊~·

网友:
那板子北桥有个一点二V供电查一下应该是它坏了吧

网友:
如果确定电压和时钟都正常的话个人感觉还是重点代换开机复位芯片!!!!

网友:
此板没有复位芯片的

网友:
换i/o芯片。不行就是南桥。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建议你跑一下线路,查一下复位信号是从什么地方发过来的,还有确定点源的PG信号正常

网友:
查查时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