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H吃了可乐

楼主(2009-01-19):
如图:
7EXPA是个什么管子
L2AA又是个什么管子
还有一个ICS的IC型号是什么
谢谢兄弟

网友:
上面两个好像是肖特基二极管,你说那个ICS的芯片都挡住了...怎么看啊

网友:
学习下,进水机一般都是烧供电电路吧。

网友:
有那一位兄弟有这样的料板呀
谢谢

网友:
ICS的IC型号是什么ICS954310

网友:
晕...你的板子都烂成那样了还修啊...

网友:
你说的IC是时钟IC,如果它有问题的话,你的主板就不会复位了.
另外你说的两个小管子,你是否判断它们坏了?如果量着没有明显击穿,建议先刷洗.

网友:
脚都没有了
要换呀

网友:
大家新年好
给我看一看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