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开不了机了 四声短报警 无任何反应

楼主(2009-01-19):
t60开不了机了 四声短报警 无任何反应
这个机器是客户自已在刷BIOS的时候 突然断电  就在不开机了

我接过机器过 找个一块T60 板子,拆了BIOS 换上过,可以开机  但是开机电流到0.8几V 不动
四声报警  没了

网友:
显卡的显存是一样大的吧,是不是密码芯片也要换。

网友:
有可能, 但是那个秘码芯片

请朋友告诉我一下好嘛?

网友:
BIOS一换一套的  需要同时更换的是BIOS跟安全芯片  不是密码芯片  安全芯片就在PC卡槽子下面 跟T40上的安全芯片一样的 一看就认识了

网友:
我来上个图给你吧

网友:
笔记本就是马烦,但一换BIOS是不行的,还有安全码芯片的。

网友:
还是板主强悍

明天换一下看看,换好了,回复你们,
谢了这么多热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