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方正液晶维修。。

楼主(2009-01-19):
19方正液晶开始故障是点一下就灭了,但是灭之前可以正常显示 拆机发现有根灯管坏了,更换后机器出现从顶部到下部粗图 等一会就灭了 然后用2025的通用板点 还是出现从顶部到下部粗图 请高手指教 谢谢了
液晶维修

网友:
何为-从顶部到下部粗图?

网友:
就是有图象但被拉伸 但马上就保护了

网友:
完了.屏亮带吧

网友:
有可能 屏有问题 但单讲没办法说。。。发个图会好点

网友(2009-04-27):
外接驱动板和高压板看看 12V供电的, 虽然麻烦点

网友:
换屏 就可以了

网友:
你不会是换灯管的时候弄坏了屏电路吧

网友:
换块高压板点一下看看或着接个二灯管的点一下也可以

网友(2009-06-08):
肯定是换灯管的时候不细心把屏电路弄坏了或受到静电了,屏的电路很骄气的。屏应该也出不了什么大病,还有你再试试把2025的跳线跳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