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黑盘自动校准修改模块启动方法终于出来了★

楼主(2009-01-19):
转载:   黑盘校准具体修改的地方:

1:2# offset=1d0 第四个字节 改成01     (校验写入)

2:28# 00ffset =10 第九个字节 改成01  (校验写入)

3:将自动校准流程进行调整(关系到校准的成功率)

黑盘开自动校准:

1:02号模块是WD校准的开关模块.

2: 28号模块是WD校准的流程模块.

原始并没有开过Selfscan的WD黑盘,起始的流程是FFFF(也就是结束的),修改28号模块的目的是将第一步改成(Begin).

WD的每个校准步骤都是由一个校准模块来实现的(是一一对应的)。

与WD黑盘校准相关的模块有(DC,B1,C4,EE,DA,DD,DB,D5,D4,D3,D2,EE,D6,D7,BB,B9,BA,)等

校准模块的含义:

1:DC (校准结束)。

2:B1 (暂时无含义)。

3:C4  (伺服校准)。

4:EE  (校准LOG).

5: DA  (TS写入测试)。

6:DD  (暂时无含义)。

7:DB  (磁道扇区读取测试)。

8:D5  (Block测试)。

9:D4  (T表测试)。

103  (PSN校准)。

112  (P表测试)。

12:EE  (校准Log)。

136  (RRO测试)。

14:D7  (磁盘表面扫描)。

15:BB  (暂无含义)。

16:BA  (暂时无含义)。

改好後不要立即斷電,要進去32bit的selftest窗口才斷電

网友:
太好了,有空时试试。

网友:
支持了。。。、有机会试验一下。、。谢谢

网友:
转贴的吧,也没有具体的流程文件呢?

请问这个方法那个版本的PC3000可以启动?

据我所知是UDMA版本的可以。

网友:
这个就是UDMA的开SF的方法吧,实际效果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2009-03-12):
是啊 没有具体修改流程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