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15PDT 主板遇到一个遇到一个很怪的问题

楼主(2009-01-19):
今天遇到个主板很奇怪...主板ATX+5V电压只有2.84~2.86,但奇怪的是启动,运行都没问题,只是有的时候第一次启动会黑屏,第二次或许第三次就OK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下面附图一张

网友:
能正常用就行,你的问题应该是板脱焊,原装板这个问题太多了,

网友:
电源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了,查查看吧!

网友:
恩 还是要注意供电 问题可能出在电源上 也有可能是接到主板上以后 被主板把电压拉底了

网友:
恩...电容有点问题了...谢谢

网友:
拿万用表测,软件测试的不准,没有太大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