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z32机器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01-19):
SONY sz32机器进不了系统.不插硬盘提示peration system on found.可以正常进CMOS
一插上硬盘,硬盘灯闪几下,准备要XP的滚动条出来的时候就黑屏了.没有死机,按键盘可以重起
这个机器是我加焊了几个供电芯片之后这样的,会不会是我焊的有问题啊.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问题???求教

网友:
再补充一下,系统已经重新GHOST了,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
换硬盘,打接口的阻止,怀疑南桥问题.加焊南桥.

网友:
CPU坏了会这样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估计八成是

网友:
先查硬盘接口处供电和数据通道数值是否正常,内存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硬盘和内存都换过了.硬盘在CMOS里面也能正常识别.我也怀疑过CPU的问题刚开始这机器拿过来是死机的,几分钟就死机(肯定不是散热).结果被我搞成这样了,郁闷.CPU是T5500的,我找来个T5550的,结果是点不亮的.看来明天要继续找个试试了.谢谢楼上的几位帮助,如果有结果了上来告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