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494第14脚输出的+5V基准电压的疑问

楼主(2009-01-19):
在维修中发现:TL494第14脚输出的+5V基准电压在通电后待机时只有+3.6V,短接绿-地线启动后为+4.9V,TL494第12脚输入电压始终为+28V,根据图纸分析,该电压好像不应该变化,是否这是电路不正常的表现?换了块TL494还是依旧。请维修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你的电源是好的,还是有故障?有何故障?

网友:
检查TL494 14脚外电路,可能有元件损坏引起电流消耗过大,TL494 5V基准电压的输出电流是有限的。超过其内部基准电压电路的输出能力肯定会引起电压下降。

网友:
根据Motorola的TL494 PDF资料,14脚Reference Output Current最大输出1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