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WD硬盘不能识别!

楼主(2009-01-19):
一块WD800SATA硬盘起动时黑屏。仔细听发现硬盘没有运转。用PC3000不能识别。请教高手是何原因。是否可修。

网友:
先换硬盘的板看看能否识别出

网友:
应该是固件的事,以前碰到过了。西数的盘坏这个的多点

网友:
是否不同型号的板可以换?或接口不同的也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