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开机上电 过内存掉电

楼主(2009-01-19):
华硕主板 开机上电 过内存掉电 过30秒 有能开机 正常进系统 我找不出问题 请朋友们指点下,谢谢!!!!             电源是新的

网友:
不懂帮顶。。。

新诚达 -5 骗分帖

网友:
主板空载试了没,各测试点电压时钟正常否。

网友:
你测测北桥芯片有没有短路..

网友:
如果 内存的供电时钟正常 有可能是BQ虚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硕主板 开机上电 过内存掉电 过30秒 有能开机 正常进系统 我找不出问题 请朋友们指点下,谢谢!!!!             电源是新的

按下电源开关主板自动上电到内存掉电,属于正常!
这时你触发开关可以正常亮机说明主板没有问题!如果这时还掉电有俩种可能
一:有些板需要二次复位
二:内存供电,时钟电压不对 北桥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