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00加电不显,北桥特烫(已经解决)

楼主(2009-01-19):
联想Y300加电不显,北桥特烫

网友:
北桥没有电压也会烫,想不通,有点晕了。

网友:
北桥没有电压也会烫,这是正常的

网友:
为什么北桥没有供电还会发烫那??没供电就没有电流啊??请问LZ!!

网友:
直接把北桥当接地了

网友:
说就说明白啊。半截半截的。

网友:
北桥有好几组供电,缺供电通常会发烫

网友:
没电压是肯定不会烫,但是缺电压就会烫手。也容易烧掉北桥。

网友:
请教无边无绪,无电压,与缺电压什么区别啊。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但是为什么不先观察就把NB拔了呢,浪费了时间了 。

网友:
那是因为还有短路现象,拔NB是为了确定问题,方法是苯了点,让同人仁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