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72S显示器显示故障(未修复,等待高手)

楼主(2009-01-19):
左、右、下面都正常,(就是我画的一条弧线以上的都不显示)
请问显示器这种情况怎么修?

网友:
可能是  场部分,电源部分 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说得具体一些吗,就是部分显示不到边,而且有弧度啊

网友:
你检查一下场的正电源,看是不是偏低?

网友:
重点检查场部分,二极管,电解电容。在有就是场块

网友:
显像管南北校正有问题

网友:
你看看显示器有磁铁校正没有 或者是上部的矫正电磁线圈断路了

网友:
这个是偏转的问题 要不就是显示器摔过·

网友:
症状描述过于模糊,除了那部分弧度不显示之外还有没有类似图像被压缩或者变型的症状?

网友(2009-03-15):
电源部分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