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S5MG/GL主板求阻

楼主(2009-01-19):
我有一块L4S5MG/GL主板开机风扇转,各电压正常,用假负载测CPU的PG电压只有0.2,复位电压0.2其他正常,还有电源关机后,发现USB还有5V电压,但测其电路和电源紫线是不通的,不知点从哪里来的

网友:
问题说的不清。
主板开机风扇转,只要给风扇供电正常都会转的,用假负载测电压不对是有的主板本身不支持,电源关后只要不彻底断开电源,南桥是一直工作着呢,USB的5伏电压正常,在USB周围有个调线可以自动调电压有无。

网友:
但是关机了,只有待机电压5V,其他的电路都不工作,那USB的电压从哪里来,我量了半天也没发现是哪一个电路共给的,我是刚自学的,请多指教,问题有点菜

网友:
USB的5V是紫线提供的

网友:
但量过了,与紫线不通,很是纳闷,跑线路跑不通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存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