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的昂达7300GT极速版电容爆浆!!量很多

楼主(2009-01-19):
朋友送来修的问题是不显示开机自检都成功 显示器的灯亮了一下就又灭了。更换过所有爆的电容后在我的GA P35主板上使用都正常,跑3DMARK06两次都正常3XXX分。他拿回去试了后还是不显示(怀疑主板问题换了好几台机器),朋友网吧的主板是MSI的NF4的,后来刷过在好的显卡上备份下来的BIOS还是不行。不知道论坛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图片是网上找的。板子是绿色的

网友:
主板的事,应该桥内存电路老化,再换个A卡就行了,要不就换主板桥,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 主板应该没问题的..把别的机器上好的7300换上去就是好的

网友:
清洁下PCI-E槽看看。或插上显卡后摇几下使金手指接触良好后再看看。
我们也修网吧机,经常碰上这种事情的。清洁是件麻烦事,还没钱挣。

网友:
显卡总线与AMD主板上的PCI-E总线传输有问题,ONDA7300GT 两款红卡和绿卡,鼓的电容全是1500UF6.3V!!!修复有两种方法,查总线,换GPU

PS:不过N卡和AMD的板子出现这种问题,我修复故障还是比较低! A卡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主板无关,显卡总线不良!

潘总  这种故障不换GPU修复的机率有几成?还望指点迷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已经热到电容开花的产品不单是换电容就可以的,GPU同样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热损坏。
信号传输不良大部份的还可以修的,除非是GPU已经烧到“脑袋”都坏了就要换GPU了。

谢谢指点!如何修只有个人去摸索了!技术一公开化,市场也就乱了!

网友:
潘老师 G71修复还可以,G73相对花屏的有些需要重新植球而部分需要换新的NG才能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