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还在!文件目录也还在!可是。。。

楼主(2009-01-19):
分区还在!文件目录也还在!可是进去以后就很慢,文件拷出来的速度非常慢,而且拷着拷着突然就错误了,之后就找不到硬盘了。要过一、两天或一段时间后接起硬盘后又可以识别。
硬盘是ST的60G。
应该会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要重做固件?数据还能留不?
硬盘
文件

网友:
应该是有坏道了,数据不保

网友:
我觉得是芯片热稳定性有问题了,想办法用风扇吹着把数据弄出来。

网友:
数据是能留的 还是把重要数据拷贝到别的盘里面去
小心

网友:
用东西把硬盘包好,放到冰箱里冻一个晚上,第二天拿出来马上拷数据,这样对硬盘拷一段时间就变慢的情情况很有效果的!
还有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坏道造成的

网友:
有坏道的话只有专业工具恢复 PC3000 DE 普通弄很容易把盘彻底弄死了

网友:
好用时把数据快COPY出来

网友:
我有个20G的迈拓毛病和这个完全一样~~~~
我试过用DM等重分区,低格~~~
完全无效,一重启就回原样了
没啥重要数据,就扔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