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3f的机器,耳机有声音,内置没有声音?

楼主(2009-01-19):
功放换过一个不是同型号的,不行,还是老问题?请知道的朋友说下原因

网友:
不是同型号?? 那就换一个同型号的吧, 还是不能解决的话那才是真正的有问题!!

网友:
换个接口呀

成功断 -5 乱发

网友:
接口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最好找个同型号的功放换上试试...

网友:
找到功放IC了吗,你先查 功放IC的 工作条件啊,楼上的一位兄弟,说的,也没错,接口有问题的,有时,外放是不响的,不要忙着换啊,先查查

网友:
接口换了一个一样的,功放也找了个一样换过,还是老样子,只用耳机有音,用本本上的拉把就是没反应??拉把也换过试了,继续讨论

网友:
楼主,你有换过喇叭吗,这样的情况,一般先要排除喇叭的问题,如果喇叭没有问题,就要测功放的工作条件,如果工作条件正常,才换功放啊

网友:
建议先把系统重做下,若不行。可以先量下speaker 与M/B CONN各PIN二极体值与工作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再根据电路图依次向下量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