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新机器圆口带针电源的特殊用处!

楼主(2009-01-19):
HP新机器圆口电源,中间那针是有什么特殊用处的?不接那针,主板没法通电,,如果用我们直流调压器什么接呢?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检测适配器。HP的中间针跟电源正极接一起,应该可以加电,但不充电。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我测了,两个电压不一样的哦,正极是18.5V,针才7V左右,用不了变压器,没法看电流很难修~!跟正极接在一起会不会烧板子?

网友:
中间针的电压参与了待机电路。

网友:
惠普怎么也和戴尔的一样了呀?就是讨厌!其他机器都是正负二根线插上就行了。戴尔的D系列电源适配器就多了一根线中心针,经常出问题,不充电CPU降频,烧主板!我的就是连电了,主板充电电路烧了!
作用就是探测主板充电电路,识别电源功率,引导主机正常工作。没有它也能开机,就只能充不进电,降频使用了!

网友:
后极有个保险下下来  正负极正常外接个电源头出来 然后接万用电源但这时电源也没有 是吧 最后一步是 用适配器接在主板电源口上 就OK了  你试试`

网友:
楼上的说详细点嘛,我还是不太清楚!谢谢

网友:
你现在有可调电源,在弄个7V的指针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维修就不用中间的针了吧,充电检测。直接,最外边是负极,然后往孔里看。孔内壁吧,是正极,简单来就行了。难不成你在开俩个调伏变压,接一堆线?“不接那针,主板没法通电”不会的,可以通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HP的不接中间针,第一个保隔管都过不了。

网友B:
就像6楼同学说的,把原机的电源接到主板的接口上,再从主板的电源正极和负极各引一条线出来接一个普通的电源接口,然后插在直流电源上,用直流电源供电,而原机的适配器就给提供一个7V也就是了。你可以试下

网友:
还没具体修到这种机器,希望有好的方法

网友:
是比较棘手的问题,现在新机型又不能跑代码,在看不到电流,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像6楼同学说的,把原机的电源接到主板的接口上,再从主板的电源正极和负极各引一条线出来接一个普通的电源接口,然后插在直流电源上,用直流电源供电,而原机的适配器就给提供一个7V也就是了。你可以试下

这位兄弟说的,是插上原机的 电源,用于提供7V,另外接两条线出来,供19V电压,是这样吗,那样,原机的电源不也可以提供19V电压吗,还能在电流表上,看到工作电流吗,还是我理解的不对呢,方便的话,请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我手头刚好有一台,本本没电了。通知客户送电源AC过来,客户还没送过来呢。 本本已经放了3天了。因为没报价。所以还没大拆。不知道里面什么结构。  电源接口物理上和DELL的一样 。 我都是用DELL的电源线的。 但是直接18.5. 机器没反应的。
   很棘手的问题,看样子大家都遇到了。 希望这个问题能解决掉。
       中间的针实在不敢直接接7V去试。 曾经烧过DELL,D600的本本了。   这个话题我关注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说的意思就是原机直接供7V,19V的电压在主板上断开另外引正负电源线到维修电源!这样你可以理解了吗?

网友:
hp的中间针在正电19V上接了一个5.1K的电阻,对地接了一个6.1V的稳压管。用万用电源时模拟一个这样的电路就行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LZ高手啊,讲讲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