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外接显示器可显示,本子的屏不亮

楼主(2009-01-20):
IBM R31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液晶屏不亮,但可以看到有暗暗的图像,应当是高压条没有点亮屏灯管,

外购了一个高压条,换上后还是不亮,朋友给分析一下,还有什么原因会使高压条不亮呀

别外 这个高压条上有一个芯片是24LC02  以为是不是这里的数据和新购来的高压条信息不一样,所以把旧条子的24LC02换在新条子上也是不亮 商家说新购的高压条是好的!!!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大家帮忙!!!

网友:
灯管换了没有?

网友(2009-02-26):
单独测试灯管

网友:
先试灯管,再查高压板。。。

网友:
确定高压板和灯管没问题的话,就检查高压板供电和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