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QDI P1D-AL 主板能显示但关不了机

楼主(2009-01-20):
联想QDI P1D-AL 主板能显示但关不了机,故障为不插显卡按开机排针能关机,插上显卡再按开机排针就像按的复位一样的,就重起了,IO是83627的,67脚有3.3V按排针也会跳变且IO也换过,请各位帮一下
显卡

网友:
具体型号偶不大清楚 不过有个思路 你注意下这板子的门电路 是否有问题

网友:
门电路就只有一个74HC132和LCX06我换了试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