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z9200的CPU供电部分图纸

楼主(2009-01-20):
由于此笔记本主板被多人修过,维修小人拆了元件不复原,现在供电IC Max1987周围的5个元件没有了,8脚的那些,请有电路图或者电路板的图的也请给一个。谢谢了。。。。。。。。。

网友:
谢谢,请知道的帮一帮俺。

网友:
论坛里怎么啦,为啥俺发的贴回的人这么少,别人发的贴回的多,看不起俺

网友:
从图中看不出是哪里掉件了。建议LZ修改一下图片。我没有这个图有的话会发给你的。

网友:
CPU的供电管  你可以在别的板子上拆 一样用的

网友:
下面一排4个是CPU电源MOS管  找一个废笔记本板上找找 这四个容易搞定 要功率大点

左上面一个你先跑下电路 知道用途了 也好找代替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