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7N8X 主板花屏,寻求解决方法

楼主(2009-01-20):
ASUS A7N8X 主板花屏,排除内存显卡问题。
请问主板造成花屏,是不是北桥有问题了?
显卡

网友:
这块板子应该不是集成显卡的 如果接的是独立显卡 确定显卡没问题
主要针对查找的 是PCI-E的供电 数据地址线 插槽是否有针有问题等
最后排查北桥 不过北桥几率低的可怜

网友:
是AGP显卡吧,查下AGP旁边的供电驱动块与MOS管,那里比较热,所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