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80马达磁头驱动芯片烧坏.

楼主(2009-01-20):
迈拓80马达磁头驱动芯片有明显烧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换上个同型号的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    换上同型号就行了

网友:
最好再看看附近那个八脚芯片有没问题   常一起坏

网友:
我昨天刚换过6Y080L0的,芯片是L7250E ,旁边的那个那个8角的烧得了,换好后通电敲盘,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