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SAwinK)15寸的怪现象

楼主(2009-01-20):
一杂牌(SAwinK)15寸   带音频输出 带电视功能  拿过来时  通电无显示 指示灯一闪一闪
后拆开看   估计是拼装的 屏是3.3 供电的   我把屏线拿掉 指示灯就不闪 插上屏线
指示灯又开始闪  测3.3V从驱动板上到屏线进入屏电路后就没有了
不知道是不是屏短路了  还是驱动板3.3V给屏供电的功率不够 ?
小弟不才 修的液晶不多   看到这么复杂的驱动板就傻眼了
都不知道测哪里   请各位指教
但我看见驱动板上一个9435的八脚芯片和一个三极管被焊过   但拆机时螺丝眼上的封条却没动 估计是组装前就修过的

网友:
回复一下

你说的这个现象,可以点屏测试,把屏和电源板,驱动板的问题分开,用通用板点屏,估计屏电路有问题!身摸牌子的屏,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坏的可能大,你可以把屏电路的供电对地的电容全测一下,应该可以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