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 SAMPO inverter(有圖) ~上面的 J503 ,可否用FU9024替换

楼主(2009-01-20):
Hi all,
請教一下~下圖 SAMPO inveter

畫紅框的 J503 (TO-252 封裝) ~ 不知是否可用 FU9024 去替換
=======================================

因為我search "J503" 查到的資料~多不是 TO-252 封裝的 J503 ~ 且很明顯的可以看出~資料絕對不對

請知道的人回一下~TKS

PS:請不要回覆說~直接替換~高壓條即可~ TKS
==============================================================

[已解決] 經測試~可以替換!~一次要把兩邊的J503~全多換掉~

謝謝各位提供經驗 TKS

网友:
補上一點

J503 ~我很確定為 MOSFET ~ 只是目前手頭上有的就只有FU9024

不知是否可替換!~

TKS

网友:
怎么,不能用简体中文吗??繁体看起来多难受!!

网友:
电源调整mosfet。电流足够大就能替换。注意应该是p沟道的。
高斯是台湾人,当然是繁体字了。

网友:
J503属 P沟道场管,如果有11P06的话,参数会更接近~~~~~~~~~~~

网友:
可以替换
j503
FU9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