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杂牌液晶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9-01-20):
刚修的一台清华紫光17 灯管坏,换完之后试机,结果不出图像,反复排查,是屏级插反,结果把TFP7515烧掉了,还请同行多注意,杂牌机的插线一般都没有定位卡,有注意容易插反,插反的后果就是电源接到信号上面去,造成其它电路故障。

网友:
那么如果没有定位卡,怎么样才能不插反那??有经验吗??

网友:
自己细心一点,三思而后行

网友:
养成习惯每次拿下来的时候都拿白板笔画上

网友:
分析一下电路,也能知道反正,一边红的是供电,一边兰的是信号,

网友:
================
這位兄台~我覺得你回應的所有文章(不只本篇)~多實在回的很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連維修東西~ 最基本的~知識多沒有!~我實在很懷疑~你是否真的有修理過電子電路?

建議你~多去新手區~看看一些相關文件!~
~~~~~~~~~~~~~~~~~~~~~~~
這邊~我還是回答你~"那么如果没有定位卡,怎么样才能不插反那??有经验吗?? "

1.最基本的就是~拿張紙 or 筆記本~紀錄任何你要拆的cable line的顏色順序
  拍照也行~這樣裝回去~就不會搞錯

2.細心+小心+專心 的處理維修所有流程

END

网友:
。。。。用水彩笔做个记号不就不会弄反了吗?偶的工具袋里一般都会装支这样的笔。。

网友:
维修千万要耐心细致,酒后驾车不行,酒后维修也可怕

ps:高斯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用繁体字很正常。

网友:
品牌机的屏线,想插反都很难,插反也插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