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液晶灯管/高压板检测仪

楼主(2009-01-20):
所用财料:木条一根,透明胶带少许,灯管两根(有些高压板需要四根)四灯小口高压板一块,7805三端稳压一支,废旧电源上的四芯插头(接硬盘或光驱的线头)一公一母,12V 大于3.15A电源一块
高压板用一支7805 三端稳压
1接12V
2接GEND
3接ON/OFF
灯管用一个木条挖出两个槽,用透明胶带粘住,用线引出来接电源上用的四芯接头(公头)连接,
高压板上的输出口焊接一个四芯接头(母头)
使用时接上12V电源,插接即可,也可以用于测试屏内灯管,直接接小口,也可以用于测试高压板好坏。

网友:
随便找个破电源,管他atx还是at的,12v给高压板,5v串个电阻给ON/OFF成本不是更低。

网友:
还是电源来的方便,退一下的ATX电源有不少。改造一下应该好用

网友(2009-03-08):
直接一个电源接头,分加一根线加一电阻不就行了吗

网友:
苍山的朋友也很聪明,我是费县的。。。

网友:
自己做的用起来爽一些。不管好坏,慢慢改就是好事

网友:
都是好办法,值得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