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电脑黑屏,不能热重启,强制关机没有反应,要关电源才能关机!

楼主(2009-01-20):
清理电脑后,电脑出现黑屏现象,有时在开机后,有时不能开机,显示器灯一闪一闪,屏幕全黑,CPU风扇动,显卡风扇动,主板没有报警声音,硬盘指示灯不亮!出现这样情况时,热重启和强制关机都没有反应,只有拔电源线出来或者关电源才能关机,重新关机后,可以正常开机进入到系统,随后偶尔会无规律出现黑屏现象!

清理电脑时,有把电源拆开来清理过里面的灰尘。USB排线插错,主板灯不亮,不能开机,重新正确插过USB排线后,主板灯亮,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最好换个新的电源试试....有没有测试卡..看看没有没跑码.......

网友:
IO换过没,。,电源换过没,,

网友:
查一下ATX电源接口处的红线+5V是不是接触不好。。用摄子修正一下就可以了。。。一般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