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投影机换灯清零方法

楼主(2009-01-20):
SHARP,音量减+模拟量减、开机
普乐士  开机状态下 在时间菜单上按遥控开机 ON 5秒
          不能机开状态下    直接按 遥控开机 ON 25秒
EPSON灯泡的清零方法:对已经容断的100MA保险丝.瞬间短接.OK!

MITSUBISHI灯泡的清零方法左+右)+ENTER.
夏普300S,300X的是同时按下遥控器上的ENTER、下箭头、左箭头然后按下ON开机,就可以的了
三菱S250清零方法是.上箭头+ENTER+启动键
以下方法未经验证:
松下:MENU---灯泡使用时间----ENTER[3S]
日立:RESET[3秒]
PHILIPS:选至灯泡时间栏,按OK3秒
东芝:不接电源 [电源键+菜单+确定+输入 ]按住不放接电源后继续按3秒
日立   长时间按住RESET后显示对话框选择OK
明基    按电源键后接电源
爱普生投影机清零方法只适用灯架处有电阻)的机器:在灯架处有一个小电阻(清零用的),只要把机器中相对应的4个小针短路一下就行了,这个会烦一点,且短路弄不好还会可能烧主板;
晨星TL460投影机复位灯泡计时器方法
按住投影机上的+和AUTOSYNC按钮的同时按投影机上的ON和UNDC-按钮即可,启动后屏幕显示0000。
Panasonic (松下) 投影机的清零方法〔转贴〕
松下投影机的清零方法:先按“MENU”找到灯泡使用时间,再按“ENTER”三秒,出现“POWER  OFF”后,关掉电源重新启动OK !
3M   MP8030清零方法 [转贴]
是按遥控器上TIMER键两秒,在出现的对话框内选零即可。
3M8746清零:长按RESET显示灯泡时间,按左右键将光标移至0000,同时按左右键使菜单消失,OK!
富士通:按住确定键不放+按电源键三次[适用部分机]
EPSON的5300灯泡时间到了不能开机还可以用电脑清零
爰普生VD技术资料:
灯泡使用时间清零问题:
BY POKEMON13
  对于大部分较新的型号(灯架不设任何检测元件),只能在维修状态下清零。在开机状态下同时按下"HELP?"和"梯校+"直到出现维修模式菜单,菜单显示内容包括机器总使用时间、更换灯泡次数、开机次数、正常关机次数、当前灯泡使用时间等数据。如果需要将灯泡使用时间清零,可在此时同时按下"ENTER"和"梯校+"即可对灯泡使用时间进行清零。
  对于大部分较旧的型号(灯架设有检测新灯泡的保险丝),只能通过硬件清零。其原理是﹕新灯泡灯架设有100mA的检测保险丝,装上因为保险丝是通的,通电时触发内部灯泡使用时间计数器归零。同时在开机舜间在保险丝上流过一个较大电流将保险丝烧断。此时机器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所以如果换新灯灯泡使用时间即可自动归零。如果找不到100mA的保险丝,可以将保险丝位置两端短接,通电之后即时开机,开机之后即时拔掉电源,将短接线拆除,一般也可清零成功!
三洋SU31就在菜单的最后一项,在下一步里有一个灯泡清0,你只要全选YES就可以拉
飞利浦投影机清零方法:开机中,菜单中选择灯泡时间栏,按投影机上的OK键3秒;
夏普100S/00X/200/220等,投影机灯泡清零方法,待机下按住—、+、AUTOSYNC三个键,后开机
AN100S  AN100X  AN120S  按住(在待机的状态下)投影机上的;+;和AUTO SYNC同时,按投影机上的ON和;-;钮如果显示LAMP0000H表明灯炮已经复位
sharp DLP投影机的清零:   待机状态时同时按“right”+“down”+“enter”+“power”即可
夏普视频机(PN200/300/500/C10等)灯泡时间清零,待机下按住“音量 减”+“选择 下”,后开机;
CN450S  CN450X  CN500X  清零方法:在待机的状态下(不要开机)同时按投影机的;INPUT  ENTER  UNDO  ON  3秒以上他自己就能开机。如果显示;灯泡100%就表明以清零

网友(2016-07-03):
理光的呢,我有台理光的不知道怎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