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NF2集成主板,自动上电,不跑码,可关机

楼主(2009-01-20):
手动关机后,还可以上电,但不跑码。有复位。诊断卡CLK,IRDY,FRAME灯不亮。3.3V对地阻值3.3欧左右。南桥微热。以上是未上CPU所测。

求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3V短了,先拆网卡打下USB的阻值看短没短了大多是SB挂
再测下南桥边的3V供电短不?如果也短就是南桥了

网友:
昨天可能没注意,诊断卡CLK灯是亮的。
今天测USB的两个数据针脚,没短路现象
因没有假负载,所以没法测CPU供电。
现在看来,开机、复位、时钟电路应该没问题
没思路了

自动上电,南桥微热,其他元件未发现异常(手摸)
手动关机,南桥不热
南桥没问题吧

网友:
此板以前被别人修过
经测量,发现ATX插槽旁一场管D级对地短路,拆掉,直接量主板上D级空位,仍然短路
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上CPU,如果没有CLK,PCB  GO TO LITTER-BOX!

网友:
3.3V短路了 你测试下PCI的A14脚看看阻值

网友(2009-03-18):
不妨用稳压电源(带自动保护电路放心吧)调到3V单独给3。3V负载电路供电,用温测法摸有关元件那个发热哪个挂了!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