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V88+无时钟维修一例

楼主(2009-01-20):
开机诊断卡复位灯常亮。上CPU假负载,测有VCORE、无PG,无时钟,无复位,PCI也无33MHZ,看来要先修时钟电路。

CPU PWM芯片是用L6916D,搜索它DATASHEET没找着,到论坛搜索了一下,说跟L6917可互换。

看了一下L6917的DATASHEET,发现其PIN23 PGOOD 输出为0V。但测时钟W83194BR-903 的VTT_PWRGD 脚的电压为3.3V。到这里感到不解,查看了华擎其它板的电路图,发现有的时钟PG脚是通过一电阻直接连3.3V。还是有点怀疑L6916D,继续搜索。正好在某个帖子里,有兄台放出L6916D的DATASHEET,发现其引脚PIN 23 为NC脚,其它引脚都相同。这样的话,应该只能L6917代换L6916D。

继续测量其它时钟芯片的其它供电引脚都正常。正想找个时钟芯片替换看看,想起晶振还没测。其它两脚电压1.5V左右,但无波形,换个拆机14.318MHZ晶振换上去,还是无时钟,测晶振电压1脚电压为3.3V,另一脚为0V。索性换个新的14.318上去,时钟正常了。此板修复。

网友:
很多板子的始终开启脚就是 直连3.3v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