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无CPU主供电,复位,PG

楼主(2009-01-20):
845主板,诊断卡跑00,上CPU假负载测量无主供电,PG,复位都没有,两个时钟有0.4V左右电压,测量场管控制级无电压,电源管理芯片L6916D测量有12供电,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的PG脚,排除法换了L6916D这个芯片还是一样,可能是芯片外围电路问题,下面列出所有供电脚电压,不知道电压对不对,芯片正常工作需要些什么条件,请高手指点, 非常感谢
1   0V                                      15   0.55V
2  12.5V                                   16  0.61V
3   0.58V                                  17  0V
4   0.58V                                   18  0V
5   11.43V                                 19  0V
6   12V                                      20  3.03V
7    0V                                        21  0V
8    0V                                        22  0V
9    0.6V                                     23  0V
10  0.59V                                    24  11.6V
11  0.59V                                    25  0.59V
12  0V                                         26  0.58V
13  0.6V                                      27  0.58V
14  0.54V                                     28  0V

网友:
检查一下17脚的外接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