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接到一块杂牌主板845GV,上电后反复跑C1

楼主(2009-01-20):
今天接到一块杂牌主板845GV,上电后反复跑C1,时钟,各电压基本正常,请问哪位大虾能帮帮小弟
主板

网友:
晕死。。。你内存的电压测了没啊1关键的位置都没有测量????

网友:
换条试试,内存的工作条件,小心NB。

网友:
有写板子是要多跑几次C1,跑几次后自己就会过去了

网友A:
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和北桥电压测没,老大专业点,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换IO.

网友:
先测一下电压,没问题再刷BIOS

网友:
内存条件都正常 。就换IO把。io坏了。就会循环跑C1

网友:
有写板子是要多跑几次C1, 如果过不了 就刷BIOS

网友:
要注意内存槽旁边的 排阻,曾经遇到过,少了一个排阻就不过内存

网友:
我只有3招,刷BOIS,I/O,压桥

网友:
内存正常,IO坏了。就会跑C1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板子.供电正常,就是A13对地阻值为0.几,不知道对不对.那个好的对比一下,好的A13为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