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C51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01-20):
  配置:昂达C51主板 威刚DDR400 512M内存 希捷SATA 80G硬盘
     航嘉P2000电源 光驱DVD。
  故障现象:启动后,找到硬盘光驱就提示:WARNING:THE BOOT DEVICES been
changed . BBS boot priority will be affected、Please enter Setup to CHECK.
     进入BIOS关闭ALL ERROR错误。顺利启动进入滚动条后,没有出现黑屏加鼠标,但黑屏
后屏的上边缘有一条白边(很窄)。就没有任何反应。产生故障前一直正常运行,第二天开始
就出现这个问题。
    解决:从提示看怀疑硬盘故障,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顺利启动,排除硬盘。观察主板,在S
TAT主板接口一边有个电容微鼓,故怀疑是电容问题造成硬盘接口供电不足。因此换电容。电
容换后,原以为正常可还是进入上述现象就没有任何反应。
 仔细观察:SATA口边上有一个15N03N场管,有一个LM324元件,还有一些小的电阻元件。
  请教:问题出现在那里????SATA供电?南桥?

网友:
换个IDE口的硬盘看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