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

楼主(2009-01-20):
旭日150,通电开机两个指示灯亮,CPU风扇也不转,待机电流是0。08,开始故障为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测ADP3205CPU管理芯片时把板子上的一个可能是207的贴片电阻烧了。
问一下3205的22脚供电来自哪里?请指点这个本子的维修思路

网友:
测一测3205的输出还有没有。正常好像是0.1V左右。记得先取下CPU用负载

网友:
一般换了3205应该就OK了。除非把下级也烧坏了

网友:
ADP3205工作条件:
VCC供电+SD(开启信号,由PMH4提供)+PG
3205关键引脚定义:
3205  22脚供电:3.3V.由3.3M在开机后通过6脚MOS转换.
SD 18脚: 3.3V高电平.  由PMH4的89脚输出经二极管进入
PWRGD(PG) 14脚: 3.3V 由MAX1845第7脚输出.
VID0~VID5 .3~8脚: CPU电压自动识别引脚.由CPU内部决定输出何种电压.
当以上工作条件具备后,37 35分别输出脉冲控制信号到从属电源芯片3415的第1脚.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把3205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