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80G 并口硬盘线路板问题

楼主(2009-01-20):
我有一块WD80G并口硬盘 线路板全坏(段路 已烧毁) 我现在找了一块同型号的线路板换上了 盘可以认到 就是无法分区 也无法格式化 在系统里找不到盘符
请各位高受指点指点
硬盘
格式化

网友:
原来板上那个8脚的串行FLASH也要一起换过去。
另外,也不能保证你盘体内磁头等不会有问题。

网友:
坏板我都不知丢那了 盘体没问题 现在好像只能刷固了

网友:
呵呵,WD的硬盘,部分固件是保留在电路板的BIOS上面的,必须更换BIOS的,如果找不到以前的板子,估计这个硬盘很难修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