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 m3北桥附近有个8角的芯片是啥 芯片烧的看不到型 ...
k8m800 m3北桥附近有个8角的芯片是啥 芯片烧的看不到型号了

楼主(2009-01-20):
k8m800 m3北桥附近有个8角的芯片是啥 芯片烧的看不到型号了 图片左下角有个8角芯片
[
]
芯片

网友:
说得一点不清楚,照片上又没有指出. 这快板上脚的就那么多.坏掉的可能按顺序排
APM4500
RT9173
F75383S
24C02-O
93CC46
CMF_SO8

网友:
知识和经验到底是什么关系那??张先生怎么会知道那么多??还很具体!!

网友:
应该是供电类还油反馈功能的

网友:
是RT9202,烧了没1.25V给NB,换上会有个1.25V的电压给NB。。

网友:
张老师就是张老师啊!!! 知道的比我们当然要多啊

网友:
明天告诉你 刚好有块这样的主板

网友:
用户去别的地方维修了 没修好 又拿回来了 我看了看给他换了个芯片是5900M 用户说修好了键盘不管用 我给他键盘接了5V电压就好了 那个芯片5 6 7 8 脚连在一起给键盘鼠标供电 1脚5V 2脚 12V 3脚4脚电压忘了 修好了但还是不理解这个芯片啥作用 主要不知道原来是啥芯片 看来是给键盘鼠标供电的

网友:
利害,随便换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APM4500或是3020M 8个脚的芯片。

网友:
RT9173多一点吧?我看精英的板北桥附近好多都有RT9173。有的是5脚的,你测一下啊。如果2脚接地。5.6.7.8连在一起的话,那绝对 是RT9173

网友(2009-10-15):
我这现在有一块 和LZ一样的板子 上U没有CPU核心电压 上假负载就有核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