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显卡、刷1024*768黑屏无信号输出(已解决)

楼主(2009-01-20):
fx5200显卡、dos下显示正常、800*600模式下也正常,调到1024*768就黑屏显示器显示无信号输入、请高手指教。
故障点:GPU空焊,重做GPU后OK
[
]
显卡
黑屏

网友:
用MATS 在DOS下测试一下。看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把现存短路一半看有无问题。如果还是有问题就只有把GPU重新做一下了 哈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你的显示器是什么啊? 支持吗?

网友:
就像张老说的一样先看你的显示器是否支持1024*768,再就是看你上的刷新率是多高 75 85 60 ???
如果以上都支持就查一下核心供电的D极看是否有跳变!!(2.6v----1.8v-----2.6v)

网友:
显示器没问题的、已经测过了

网友:
800*600模式下玩游戏。看电影,如果都没有问题,就是核心,或者版主说的电压问题,如果800*600模式下玩游戏,看电影,有问题,就肯定是显存问题了,因为我修过这样的故障,你先试试,再发表过来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哥!问题已经解决了、重做GPU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