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日志之妖板

楼主(2009-01-20):
08.10.26维修之经典案列映泰N6100的主板。压了北桥后主板可以点亮一切正常(由于加热的原因北桥周围的电容鼓包了3个1000UF 6.3V的)于是换掉电容换上1000UF 10V怎料问题就来了
换了电容主板就不通电了风扇装一下就停了。以为周围元器件吹出问题了仔细检查没看到问题。于是取了刚才换上的电容。又可以通电主板点亮。但是存了BIOS后重启动点不亮。以为电容容量不对于是又换上1000 6.3V的。想象还是不通电。没的办法又把坏的电容换上去。一切就OK 了。存BIOS也可以点亮。高手些。看个给哈意见。无语了这个妖板

网友:
换的电容质量太差了吧

网友:
楼主确定换的1000uf10v?什么牌子的?确定是好的么?确实是妖板了……

网友:
你的电容换的是质量有问题,从别的品牌主板上拆几个一样的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不会像华硕那样子电容的两级是反过来的吧~~而第二次你换的时候换对了~~所以就好了~~

网友:
不会的哈。我从别的板子下了两个都不行。我那天就为了修这个鬼问题整了有2个小时给我修惨了。只有说我运气好。不过要是以后大家遇到了就好修了 哈哈

网友:
换电容换出问题..我也试过哦..就是把地脚跟旁边的锡连了一点点..结果一开机就保护..没认真去看还真的看不出来连了锡..结果再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呵呵,这样的怪板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也同样遇到过,精英的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