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pro 用R3测试全部PASS,但还是花屏

楼主(2009-01-20):
9800pro DOS下不花,进系统小花,刷新一下又好了,跑3D MARK  有的场景正常,有的贴图错误,但能跑完。 用R3测试全部PASS !这种卡该怎样修呢?

网友:
先把显存供电滤波电容全部换掉!如果还不行我再告诉你如果修复它!

网友: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给你讲一下,你的卡子,gpu、和显存都没问题,也不回存在虚焊的可能性,按版主说的去做!
其次仔细观察各显存的小的贴片胆电容,有异常的换

网友:
降低一点显存频率吧

网友:
和我的卡一症状,我的给本地的修了,现在还没得到手。真希望能修好,有点不舍。FIREGL X1 (128M AGP),想问一下,我怎么不能自已发一个求助贴。(老是提示,路径不能确定),而回贴倒没问题,是不是发贴有限定,晕。。。。

网友:
和我的卡一症状,我的给本地的修了,现在还没得到手。真希望能修好,有点不舍。FIREGL X1 (128M AGP),想问一下,我怎么不能自已发一个求助贴。(老是提示,路径不能确定),而回贴倒没问题,是不是发贴有限定,晕 ...
引用 网友A:

由于你是新手,为了防止恶意灌水而限制,时间长了就好了。
论坛有限制!

网友:
你用的R3MEMED测试软件是不是低端。先把显卡的BIOS更新下。可能是G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