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TS不加电故障

楼主(2009-01-20):
昂达NF4TS主板,不加电,PW电压正常,CPU电压正常,强制加电有时候跑4F,有时候能跑到6B,都是直接显示,没有从C1开始跑,电容无鼓,目测没有烧毁的地方,手摸没有发烫的地方。各位大人指点下,我是菜鸟

网友:
先换IO,不行就是桥的问题,这种NFORCE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也怕是这个问题,加电跑那么久,北桥没有温度,另外忘了说了,这个板子没有南桥

网友A:
测下SB 3。3v有不?32K起振不?还有IO有没有问题?换个试试。最后加焊桥,不行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SB 3。3v有不?32K起振不?还有IO有没有问题?换个试试。最后加焊桥,不行换桥了。

回朋友,这板子没有南桥,北桥3.3正常,晶振起振

网友:
LZ
直接加焊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