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灰色供电线走线不正常

楼主(2009-01-20):
朋友的一块杂牌主板,突然出现频繁关机现象,拿来后发现20P的供电插头只要活动一下就供电不正常,貌似接触不良的感觉,只要活动插头关机后灰色线柱对地没有阻值,有阻值的时候活动插头也不会消失阻值,现在有点头大了,想请教一下,一般主板的灰色走线是怎样的?看资料说是POWER-GOOD电源信号好达到正常值的95%以上ATX电源送出此信号,对这个解释不大明白,我现在急切的想知道灰色线从电源插头在主板上的走线,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个人感觉你的板有可能是电源或者主板上的电源口虚焊(机率很小)再就是U座虚焊

PG 5V是走往复位电路上的一条线,有的板经过IO--门电路--南桥
如果没有PG 你可以查一下它到RESET开关间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始我也以为是电源口虚焊,所以上来先把接口加焊一遍,但是不管用,我感觉U座虚焊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只有活动20P插头的时候(有时候力量很轻)就会断电,我在想这根灰线既然跟PG有关系,那会不会是嗨有地方短接它了,就相当于手动RESET了呢?

网友:
P20针的插头(针)内部扩孔了,也就是接触不良。

不知道你手头有没有合适的工具,将针从插头里取出后,重新弄弄,搞搞紧。

也有可能是电源里面虚焊掉了,拆开加焊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才又查了一下,看出走线是从灰线到一个01A电阻后到一个74LVC14AP集成的第7脚。照你的意思话我从20P插头处飞根线到01A电阻也可以吧、

网友:
大哥电源是不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绝对么问题,

网友:
哈哈,终于搞定,可能就是“海参”所说的“扩孔”了,我从灰线下面飞线到74LVC14AP前面那个01A电阻上,从年前到现在都好着,谢谢海参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