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测电源电压的时候高压部分是以那里为参考点??

楼主(2009-01-20):
请问高手测电源电压的时候高压部分是以那里为参考点??
低压好说,有公共的地,那么高压那?
电源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 低压公共点在哪里?

网友:
低压的公共点就是地,也就是电源的负端。
高压侧的参考点就是一次滤波电容的负极。

网友:
王大修
就是200V的那两个大滤波电容吗??

网友:
迪亚
就是低压电路有个共公的地。就是和电源输出的黑线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