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 东芝A10 接外置有显示 接屏幕不显示
受到警告 1#

楼主(2009-01-20):
那位高手知道这个问题,东芝A10 机器  接外置正常显示  接屏幕一点反应都没有   高压指点啊!!!!

网友:
这样的情况你需要自己先判断一下再问  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 显卡坏、屏线坏、屏坏、主板坏 等等等等很多情况 教人怎么指点你呢? 你最好先排除一些后再问 ,此次警告  下次最好不要发这么简单的帖子

网友:
版主也太那个了吧,你说简单,可俺们菜鸟却不见得简单。

网友:
回复版主:  显卡坏  也会导致 外置有显示 接屏幕不显示   ?

我刚学修笔记本  我一直以为 外接好的 就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看情况是屏线问题吧?外接有显示显卡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可不一定,我遇到过装上驱动后,内接没显示的,外接有显,换显卡就好...

网友:
版主 你好  我们做维修的  会不知道判断这些吗?我嫌打字麻烦,所以就没写出来,屏幕上的 都是好的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才请教大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虚焊吧,一般内置的屏驱都是LVDS信号的,要么转换电路出问题,就是信号传输这部份出问题极少见,要么就是维修人员接错线把电源引入了接口电路上,这是人为的

网友:
屏,屏线,高线条,显卡虚焊都有可能。

另外,建议斑竹,说话不要那么火气大的,“警告”这个词语个人希望更改为“建议”比较好。毕竟来这里的人是学习的,不是敌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