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开关管怎么测好坏那??

楼主(2009-01-20):
ATX电源的开关管(开关晶体管)怎么测好坏那??像测MOS管吗?请问高手!!
电源

网友:
和三极管一样的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用针式万用表的黑表笔接第一脚(散热片朝下),红表笔分别接另外两只脚都可以读一组阻值,然后黑表笔接另两脚都都为无穷大阻值为正常开关管,测试过C5027S、C3866、13007、C4242都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是500多吗??和测三极管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