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联想lj2312p

楼主(2009-01-20):
这个打印机 硒鼓和粉仓是分体的!打出字有点淡淡的!不是很清晰!别的毛病没有!打印机我今天从里到外整个清扫了一遍!指示灯正常!手边没有可替换的组件!出点主意让它清楚点!

网友:
对打印机知道的不多,但从专业修打印机的人那里了解到,如果激光打印机粉是足够的,但打出来的效果比较淡,那是硒鼓芯老化掉了。

自己做过测试,确实如此。你也可以这样检测下。

网友:
清理下硒鼓的充电电晕丝呢。我记得联想的硒鼓上多数都有充电电晕丝的!

网友:
首先得确定加几次粉了,分析是否是鼓的问题,再有可能是粉的问题,还有可能加粉时废粉没清干净,再就是在打印属性里调一下。如果以上都不是,清洁充电棍,看显影棍立穗。

网友:
首先得确定加几次粉了,分析是否是鼓芯老化的问题,再有可能是粉仓的刮板清洁下试试看。

网友(2009-10-30):
你是如何清洁的?是不是用风机一阵吹?这下好了,激光器脏了,打开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