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DV1000,不充电,充电灯闪

楼主(2009-01-20):
拆开看了,充电芯片应该是1772吧,更换后无效。
故障现象是在XP的电源管理中,看不到电池电量,充电时,有两三秒的时间,有1A以上的电流,然后就突然没有了。
芯片

网友:
电池坏了也有这样的现象,修过一台三星X11的机器,同样的现象,更换电池OK

网友:
有时能充个五六分钟,怀疑是不良。但没找到哪里接触不良。换上的1772确定没问题。
谢谢回复。

网友:
冷机开机后可以充电十分钟,然后灯闪。
重新开机无效。

网友:
电池的问题

网友:
先确定电池本身是否有故障,如果没有,查MAX芯片旁边有一个大的电容,看那个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加焊电池插座及MAX芯片,周围的元件,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