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键还原后,原来的数据还能恢复么?

楼主(2009-01-20):
系统崩溃了,忘记备份一个数据文件(C盘上的)就一键还原了,那个文件被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我还能够找回那个文件么?

网友:
不能找回了。

网友:
应该可以。自己不懂可以找专业数据恢复的

网友:
试过这样恢复文件的。也试过硬盘分区后装系统后还能找出文件出来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马上关机,把硬盘接到另一台电脑上去做从盘,然后在那台电脑上装个EASYRECOVER就可以了,我以前帮别人找过。

网友:
看你那个文件放的位置啦。如果在写入数据后是不行的。如果刚好没有被写入数据区就可以

网友:
一定能

请看下面这编文章
http://www.gzfix.com/Article/Class4/200411/512.html
我剪了一节
  对于上面说到的设备和方式,目前国内拥有数据恢复设备,能够做到软硬结合的恢复方式的公司,根据资料显示目前暂时只有两家,分别位于北京和广东(资料有效期是今年4月,或许还有别的公司说自己有这样的设备,不过我觉得炒作的可能性比我漏查的可能性要大)。现在很多数据恢复公司都吹嘘说他们有多先进的设备,多高超的技术,但其实多半都是停留在纯软件级别的恢复而已。真的碰到难缠的盘,他们会快递到这两地的公司,让他们去用机器恢复,而这两家公司也认可这样的操作方式,因为这样他们就不需要花费打广告的钱,也保证了机器能够有足够的工作负荷,缩短投资回收期。这样级别的数据恢复,目前国内市场价格大约是每个硬盘3000~5000人民币甚至更多。当然,那两家公司接收从其他数据恢复公司转手过来的硬盘的时候,收的是行内批发价,这中间大概有数百到一千元左右的差价,当然是让那些数据恢复公司当仁不让当作中介费吃掉了。

  不过这仍旧不是数据恢复的终极方式。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数据没有被覆盖。对于已经被覆盖的数据、完全低格、全盘清零、强磁场破坏的硬盘,仍然有最终极的数据恢复方式,老美管这个叫“深层信号还原”。具体的原理比较复杂,但是可以通过一个相关的例子来说明。譬如一个人开车撞了人,跑掉了,为了逃避公安的侦查,他把汽车撞过凹陷的地方重新鼓起拉直,并喷上了新的油漆。那么,这样处理过的车子,在肉眼的观察下是看不出碰撞过的痕迹的。但是鉴证科的人只需要用弧光灯照射汽车,戴上专门的偏光镜去看,碰撞过的痕迹就马上一目了然。“深层信号还原”应用了与此类似的原理。从硬盘磁头的角度来看,同样的数据,拷贝进原来没有数据的新盘和拷贝进旧盘去覆盖掉原有数据,是没有分别的,因为这时候磁头所读取到的数字信号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磁介质晶体来说,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以前的数据虽然被覆盖了,但在介质的深层,仍然会留存着原有数据的“残影”,通过使用不同波长、不同强度的射线对这个晶体进行照射,可以产生不同的反射、折射和衍射信号,这就是说,用这些设备发出不同的射线去照射磁盘盘面,然后通过分析各种反射、折射和衍射信号,就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在不同深度下这个磁介质晶体的残影。根据目前的资料,大概可以观察到4~5层,也就是说,即使一个数据被不同的其他数据重复覆盖4次,仍然有被“深层信号还原”设备读出来的可能性。当然,这样的操作成本无疑是非常高的,也只能用在国家安全级别的用途上,目前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几个国家可以拥有这样的技术,只有极少数规模庞大的计算机公司和不计成本的政府机关能拥有这样级别的数据恢复设备,而且主要都是由美国人掌握。
你看定你就懂了,但是,我想你不愿出这个钱

网友:
我也估计不能找回来了,数据文件是同一个文件名,估计被覆盖了!

网友:
被覆盖了
找回来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如果是在桌面上的,就放弃吧。

如果是在C盘其它的位置,有可能性恢复的。

网友:
难度比较大,需要专用数据恢复软件,你还是找专业人搞吧,不过收费好贵的。

网友:
可以找回来```  可以去找专业人员

网友:
可以找回来的,用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2009-08-26):
可以,因为我就给别人恢复过的

网友:
可以的,ghost后只要你不再GHOST就能找回来,一个都不会少,完全回到原始样子。而且速度很快。EASYRECOVER这种软件没什么用的,覆盖了就找不到了,就能恢复也累你个半死,速度太慢,恢复的还多半有问题。

网友:
要是没有覆盖就更好办了,直接用个软件重建分区表,扫描下就能找到你原来的分区表。这样就完全还原了。

网友:
用什么软件可以恢复

网友(2009-10-21):
被删了没写数据的
自己找个软件 能找回个七七八八
被删了又写了数据的
送数据恢复的地方 找个四四五五的
貌似大多用PC-3000

网友:
Ghost后的数据只要没有被覆盖就能恢复的,你可以试一试!